查分总线问题

楼主(2013-09-22):
大家看一下,查分走线为什么不直接连接到终端,而是走蛇形线到终端呢 ?

网友A:
    绕线通常是为了做时序匹配,要求这几组差分线长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线通常是为了做时序匹配,要求这几组差分线长度一致。。

    哦,也就是说这几组差分线长度要保持一致,与最长的差分线一致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对,所以短的线要通过绕线的方式去匹配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所以短的线要通过绕线的方式去匹配长度。

    这样的话,这几组查分线要设置等长了 ?

网友A:
    如果有等长要求,差分对的两根线之间,差分对和差分对之间都要设置等长。具体长度误差,要看实际情况,跑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等长要求,差分对的两根线之间,差分对和差分对之间都要设置等长。具体长度误差,要看实际情况,跑的 ...

  误差允许是如何计算的?是按频率来算的吧 应该有一个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