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V起调电路

楼主(2013-09-23):
高手们分析分析

网友A:
U1 控制調節 Q1 的輸出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 控制調節 Q1 的輸出電壓。

是通过反相输入控制么?

网友A:
VREF 輸出經電阻分壓到 V+ 做基礎電源,然後和 V- (R3和R4分壓)做電壓比較,使得可以控制 Q1 輸出。

网友(点评):
有惡鬼纏身的感覺!>_<|||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EF 輸出經電阻分壓到 V+ 做基礎電源,然後和 V- (R3和R4分壓)做電壓比較,使得可以控制 Q1 輸出。

R3,R4通过比较器输出是ref吧?
直接控制Q1输出的是通过R3这条路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