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反标到原理图中

楼主(2013-09-23):
大家好!
  我用的AD10,请问这个软件可以从pcb反标到原理图中吗?就是在pcb中加了几个器件,反标到原理图中吗?谢谢

网友:
你的这种想法是不可以的,PCB可以反向更新原理图的内容有:
1,元件标号,如R1  C1。
2,元件注释 。如 1K 10uf.
3.网络 ,如更改元件编号而引起的网络名称变化。
4.网络更改,此更改局限于不更改连接,仅更改网络名称才有效。
5.删除网络,原本连接的网络更改到其他网络或不连接,在原理图非导线连接的前提下可以更改网络标号(也就是导线连接的更改无效)。
6.更改元件类型属性,也就是更改范围为 standard 、 standard NO BOM  、mechanical、graphic、net tie (in BOM)、net tie。

反向更新有很多限制。
1.不可以增加或删除元件。
2.不可以增加或删除导线,但可以更改网络,更改后连接方式为网络标号方式。
3.除更改网络采用网络标号方式外,反向更新不可以更改原理图原来的连接方式为准则。

以上是我遇到的,想得到的。如有不对请指出来,避免误导大家。期待坛友补充。

网友:
元件没变  反标是可以的
但是你是增加了元件  还是先从原理图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