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转向EXP时,数据丢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3-09-23):
我使用的是7。9。5版的EE,在DXD原理图做好后,进行打包时,却打不包,听别人说要先进行编译,我看了我的那些工具栏中,并没有编译那项功能,在转到EXP后,就会出现数据丢失,在EXP里面查看,封装都不见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的DXD是中文版的,电脑上也装有pads 9。5的软件,请帮忙解决下

网友:
“……进行打包时,却打不包……”

说明有错,看下面的反馈窗口,会现实相应的错误,全部修正之后才能顺利打包,EXP只会处理成打包功后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