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的图纸大小及打印大小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3-09-23):
        在orcad导入到pads后的原理图,由于ORCAD里面的子电路图纸大小各不相同,在PADS中打印时打印范围有些太大使得图纸打印出来很小看不清(如下图三),图纸大的打印时有些又没有打印出来(如下图二)。这种情况我在最大限度内将所有图纸打印大小都设置图一所示但还是有部分如图二和图三所示,我该如何设置既能全部打印出来又能看的清楚呢?

上图为图一

上图为图二

上图为图三

网友A:
用 OrCAD 打开并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OrCAD 打开并打印.

 PADS能设置吗?我需要在PADS logic中转为PDF文档或打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PADS能设置吗?我需要在PADS logic中转为PDF文档或打印

PADS Logic 强制要求一个文件只有一个页面尺寸.
你把页面设置大点也可以打印出来.

网友B:
方法一,直接ORCAD打印
方法二,导入LOGIC后,各页面大小一致,你需要做的是
1.选择合适sheet大小(SIZE B、A4或更大),加入TITLE
2.把电路均匀分布在各页
3.全选,设置合适的TEXT WIDTH和LINE WIDTH,各字符统一为100/10大小
4.调整文字对齐
然后就可以打印出效果和ORCAD差不多的电路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一,直接ORCAD打印
    方法二,导入LOGIC后,各页面大小一致,你需要做的是
    1.选择合适sheet大小(SIZE  ...

感谢 我是按第二种方法 不过就是没有重新调整电路的位置,那么我的图框大小不一能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是按第二种方法 不过就是没有重新调整电路的位置,那么我的图框大小不一能改吗

LOGIC图框就是个实线框,自己编辑好各种尺寸的框,保存到LINE库(库分:CAE、DECAL、PART TYPE、LINE)。
然后把框放到每页,框外的一律移到框内,结束。
    至于你从OCARD导入的图框和题头文字,要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IC图框就是个实线框,自己编辑好各种尺寸的框,保存到LINE库(库分:CAE、DECAL、PART TYPE、LINE)。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