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is,3c2440

楼主(2013-09-23):
289 of 289 pin numbers are not defined in the model .do you still want this model assignment to be completed?  导入一个s3c2440的模型时报错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這是說明你要掛載的 IBIS model 中對應到 PCB 上的零件 Pin 腳 , 第289 pin 並無此定義 , 是否還是要掛載這個 Model 上去.

這個問題應該是要發到 SI 版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