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软件9.3菜单字体发虚解决方案

楼主(2013-09-23):
                最近尝鲜换了9.3,正常使用中,不过让我难受的是它的菜单字体很让我抓狂,模模糊糊好像还有重影的样子。用回9.0.2就是那种很舒服很清晰的字体(应该是Tahoma字体吧)。迫切希望把字体弄成原来菜单样子。现在已找到解决方法:

跟windows有关,显示属性---外观----高级--项目----菜单---将字体由9改大就OK了。我现在是改为10,就很清晰。

网友:
没有遇到过,学习下

网友:
用的是9.5,不过还是可以学习下

楼主:
修改前的样子是这样的

修改后的效果是这样的

前

后

网友A:
我的也发虚,按你说的来,没找到项目这一个选项啊

网友A:
刚才没看清楚 改好好了,谢谢啊 很有帮助啊,之前一直想改,都不会 我还以为是软件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没看清楚 改好好了,谢谢啊 很有帮助啊,之前一直想改,都不会 我还以为是软件问题呢

解决了问题就可以啦,反正没改之前看着不舒服。

网友B(2013-10-25):
太感谢了,还以为是软件的问题,解决了。我该为12看着更舒服

网友:
太感谢了,还以为是软件的问题,解决了。我改为12看着更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发虚,按你说的来,没找到项目这一个选项啊

在windows界面下,点右键属性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了,还以为是软件的问题,解决了。我该为12看着更舒服

依据个人的喜好修改,用着舒服就行了

网友:
    还以为是软件本身就是这样的,不过看着也还行

网友:
    确实如此。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