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有没有走线复制功能

楼主(2013-09-23):
如:一些有规则的线路, 线路如W形状,AD9有线路复制功能,pads有没有此功能??

网友:
选中线后再复制就可以。

网友:
可以直接复制啊

网友:
部分走线,选择走线直接复制即可。

如果是一个模块 包括元件都相同的,可以使用REUSE 功能 整个模块复制。

网友:
复制也没什么用,直接走还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