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0ohm阻抗问题

楼主(2013-09-23):
  用si9000软件计算出来50ohm传输线的线宽和线间距是在一个层上而言的,如果传输线在布线过程中打了过孔,到内层走线,参考平面会改变了,如何保证传输线阻抗还是50ohm呢?

网友:
对应的参考层计算出对应的线宽。并不是所有层都一样。

网友:
Si9000不是有不同的叠层模板么,换层了,相应的模板也需要重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