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束规则问题

楼主(2013-09-23):
  这是一个BGA        的板子,板层8层板,看了下他的规则设置不明白一点,这些设置的数据是怎么得来的,这样设置的目的是什么?大家有知道的吗?

网友A:
为了能扇出孔,走出线来。

网友:
呵呵,这个应该原本使用mil为单位,你使用mm显示出来就不直观了。

网友:
是单独为BGA 区域出线设置用的。

网友:
使用mm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能扇出孔,走出线来。

这些有没有规范说明呀?设置多少为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有没有规范说明呀?设置多少为宜

没有规范,看板厂的生产能力。1mm的BGA,焊盘Pitch已经确定了,你根据你的叠层,把孔扇出来,看看内层多少间距能走出线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规范,看板厂的生产能力。1mm的BGA,焊盘Pitch已经确定了,你根据你的叠层,把孔扇出来,看看内层多 ...

哦,好的,谢谢

网友:
是为BGA 扇出用的,一般是综合BGA的球的密度以及pcb版厂的生产能力来考虑的
但肯定前提是能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