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计算信号布线的最大长度限制,我用的是24MHZ的晶振,

楼主(2013-09-23):
    如题,24MHZ的晶振最大走线长度如何计算,看到很多帖子都是1000mil 不知道什么根据,SI上怎么做的?

网友:
    通过的计算是:
不端接匹配下,布线长度的延时<=1/6 *上升时间;
若上升时间取1ns,则在FR4板材、微带走线方式下,布线长度<=1inch=1000mil

网友:
    影响布线长度的因素:
    1.端接情况,不匹配情况下信号延迟和上升沿满足一定关系;
    2.串扰,走线越长引入的串扰就越大;
3.高频衰减,由于PCB材料对高频的衰减要大于低频,所以布线越长高频信号衰减越明显,则信号边沿变缓;

网友:
    个人觉得楼主的问题有点模糊。是问晶振走线的长度吗?如果是,那么我想说的是晶振尽量靠近CPU就好了,具体多长没有一个确定的值,走线加粗,不要穿过比如电感、连接器等器件下方。如果单纯的说走线长度,这是一个SI上常见的一个问题,论坛里面有帖子说过,就不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