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 噪声

楼主(2013-09-23):
FPGA采集sensor 但是图像上很多细细的条纹。。。怎么回事?
加了滤波,消除了横条纹,现在挡住光的时候仍然有竖条纹。。。咋回事啊。。。

噪声1

噪声1

噪声2

噪声2

竖条纹

竖条纹

网友A:
什么显示?TFT吗?调下Vcom电压看看,有点影响的。
显示器显示?你电源串联下电感。接口那里?

视频对高频噪声很敏感,试试吧,加电感。

网友:
sensor电源引起,搜一下以前的帖子,有讨论过的

网友:
噪声影响有2种,(1)垂直 水平信号干扰 (2)电源噪声,模拟电源

网友:
电源问题,可以试试调节电容参数

网友:
可以參考這篇,很多人提供他們的經驗。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0220-1-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显示?TFT吗?调下Vcom电压看看,有点影响的。
显示器显示?你电源串联下电感。接口那里?

我这个不是preview的图像,没有显示屏,直接用fpga抓取raw在电脑上插值出来的图像,如果是电源干扰的话,电感直接接在电容前面?

网友B:
最好是能做rawdata数据,这样是没有经过DSP处理的,也就是说不存在后端的图像处理器的干扰,当然,rawdata是最原始的图像数据,是黑白的,横条纹一般是跟电源关系比较大,竖条纹要看sensor的数据D0-D11,clk,H,V附近是否有高频的信号,或者做个傅里叶变化,看看频域部分是哪个频段能量大一些,然后再找单板上与之相近或是倍频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能做rawdata数据,这样是没有经过DSP处理的,也就是说不存在后端的图像处理器的干扰,当然,rawdata ...

我这边抓取的数据信号D0~D9是RawData信号,能不能排除数据信号受干扰?对了 如果焊接时烙铁加热太久会不会导致这种竖条纹增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