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鼠标笔画动作命令

楼主(2013-09-23):
笔画操作(Strokes)功能是通过滑动鼠标来产生功能的,省去选择功能表或点击工具命令的时间。

  在Tools-Utilities-Stroke Editor···中即可自由编辑笔画命令。

  使用方法:按住Ctrl键然后鼠标右键在工作区域内滑动,通过滑动不同的路劲并附上相应的命令名

  称,即可执行相应的命令。

  技巧:在Setup->User preferences,在左边Categories-Input中,将no_dragpopup勾上,就不需要按住Ctrl

  键了,直接鼠标右键滑动即可。

  个人的笔画命令:

  /(鼠标斜向左下角滑动)  zoom in  放大

  /(鼠标斜向右上角滑动)  zoom out  缩小

  -  Add Connect  画线命令

  >或字母C的镜像笔画 show element 查询对象信息

  l(一竖) slide  移线命令

  打钩(类似耐克标志) Oops  撤销上一步动作,与Home快捷键功能相同

  W  window world 显示到最小窗口

  Z  window points;pick $sx1 $xy1;pick $sxn $xyn  将屏幕放大到笔画滑动的位置

  M  move 移动命令

elete 删除命令

  C  copy 复制命令

  O  clor 打开颜色管理器

  9  quickplace

  8  Change  变换

  6  define grid 格点设置

  3  Mirror  镜像命令

网友:
你是要提供已經編好的 stroke 檔嗎? 不然你的指令說明是沒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