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使能脚的LDO推荐一下,

楼主(2013-09-23):
各位大神们:
      能否给小弟推荐一款带En的LDO,我的输入是5V,输出是3.9V,电流>=400mA都行,看了TI的,忒贵了消费不起啊,最好RMB<2的,再次感谢啦

网友:
ST1L05BPUR -STMicroelectronics

网友:
用一颗AMS1117-ADJ。前面搞个MOS管吧。这样方法也不够好。
上海贝岭、日本理光,特瑞仕都有大把的。
随便找找吧。。反正对于3.9V,一般是需要用ADJ功能的。

特瑞仕:
XC6222[700mA](特瑞仕的)
XC6210[700mA](特瑞仕)

日本理光:
RP105[400mA](理光)

国产货(上海贝岭):
tip:某些封装可能木有CE脚咯。

里面不一定都能用,你再好好核对一下某些个信息是否符合你要求,我就没帮你一个个考核了!

网友:
AMS1117-ADJ+MOS管 +10086

网友A:
RichTek RT9043

400mA Adjustable LDO

网友:
AME AME8850

600mA Ajustable LDO

网友(2013-11-08):
引用 网友A:
RichTek RT9043

400mA Adjustable 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