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意思的按键电路,哈哈

楼主(2013-09-24):
要得到1/2  1/4 1/6 1/8的值,哈哈,

但是功耗问题,就是刚开机就得耗电,去掉图中的那根线是否可行、?电容不是并联防抖的么?去掉还能防抖么

菜鸟问题,懂的哥们帮忙解答下

网友A:
  论坛是问问题的地方  但遇到问题第一个是想  而不是问。
第二问题可以接受,但第一个问题你只要学了高中物理就分析的出来撒,咋个咋个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是问问题的地方  但遇到问题第一个是想  而不是问。
第二问题可以接受,但第一个问题 ...

我总共就一个问题啊,我的想法是:想去掉那根线,但是去掉之后不知道能不能达到1/2,1/4,1/8了呢!

再者就是换成接个三极管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总共就一个问题啊,我的想法是:想去掉那根线,但是去掉之后不知道能不能达到1/2,1/4,1/8了呢!

再 ...

你说的能实现,但不是你想要的结果。给的不完整,答案只半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能实现,但不是你想要的结果。给的不完整,答案只半截。

怎么不完整了呢,没明白你的半截啥意思,能详细说说么

网友C(2013-11-01):
    好像去掉之后,P06口的电压总是3.3v。不能变化啊!

网友D:
建议你做一个仿真就明白了

这个电路是用ADC(模数转化)引脚来做按键,通过采样道德不同的不同电压来对应不同输出的按键。
如果去掉那条线你自己可以分析一下。
电路性质变了,原来是你用P06口并联在电阻的那一点采样,电压是并联点的。但如果去掉,原来到地的回路就没有了,电流只能由P06口流向地,就变成了串联了,你把端口P06(电阻无穷大)串联进电路,不管你怎么按采样到的都是电源电压(那几个电阻阻值太小基本无法分压)。
这些都是基本电路原理,可以看看书。

如果嫌功耗高,可以吧电阻的值换大一点,但流过的电流一定要大于采样电流就可以以。

对了,电容是防抖的,ADC采样是要时间的。你可以再网上找找ADC做按键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做一个仿真就明白了

    这个电路是用ADC(模数转化)引脚来做按键,通过采样道德不同的不同电压来对 ...

    说的有道理,谢谢回答了,哈哈
    不过,要得到我想要的分压值:1/2,2/3,3/4.。。怎么改一下呢?因为我这样的话一开机就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去掉之后,P06口的电压总是3.3v。不能变化啊!

确实是这样子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