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drc问题。谢谢

楼主(2013-09-24):
大家好:
     我使用的AD10 ,板子做完规则检查,点击规则错误,不能跳转到pcb中。

网友A:
回到PCB界面中   从messages面板中点错误信息就可以跳转到错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到PCB界面中   从messages面板中点错误信息就可以跳转到错误的地方

刚装上的时候还可以点击跳转到pcb页面,现在不知道怎么不行了

网友:
你这个错误是指你放置了一个通孔焊盘 但是你设置了里面的孔的大小为零 这个只是个警告,可以忽略

网友B:
你可以在PCB中按如下操作,首先按"k",再在出现的选择项里选“PCB”,再选择“Pcb rules and violations”这项就会跳出DRC后的报错,双击后点JUMP就可以跳到出错的地方。以上就是一种方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PCB中按如下操作,首先按"k",再在出现的选择项里选“PCB”,再选择“Pcb rules and violations”这 ...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