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 16.5 出光绘文件 出错-----错误提示如下,求助

楼主(2013-09-24):
求助:
    ERROR: aborting film - Shape with first seg=(1073.95 380.02) [layer=BOTTOM]
        has a void with extents [(614.98 650.98) (685.02 711.02)] that touches
        another shape with first seg=(3450.02 4449.98). Manually resolve problem.

    ERROR: aborting film - artwork will not be generated!
 Error in ALL--halting output.  Artwork file not generated.
*** ERROR with ALL

网友:
应该是该坐标(614.98 650.98)处,静态铜皮上面铺了动态铜皮。
如果是这样,解决有以下二种:
1、把动态铜皮变成静态的,进行merge shapes把铜皮合并了,不合并也行。
2、把静态的删除,只留下动态的铜皮,对于那种开窗的,最好用动态铜皮铺完整。
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楼主:
问题很怪 我把铜皮 都删干净了 ,铺单独铺 顶层 和底层没问题 ,两层都铺 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
allegro 不允许有重叠的shape,根据坐标找到出错位置,将相应的shape merge即可。这个坐标解决了,一般还会有其他地方出现,都merge就好了。
我下午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刚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