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3-09-24):
我把原来的库复制到新的路径后,原来路径的库删除了,现在每次编辑库的时候都提示这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

网友:
看library 是否有新的路劲  ,并且没有中文名称

网友A:
应该是你的库文件丢失了,一个库包含了四个文件,你确认一下!

网友:
你试着重新加载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库文件丢失了,一个库包含了四个文件,你确认一下!

非常感谢!还真是有一个库的库文件丢失了!现在问题解决了。

网友:
    导出,再导入就OK了,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