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为什么PCB铺不了铜,线布好了,铺铜边框也做了,急急急!!!

楼主(2013-09-24):
错误提示为:THERMAL RELIEF ERRORS REPORT -- GQ4002main09245.pcb -- Tue Sep 24 16:42:30 2013

       Drilled pads with                    Nondrilled pads with
less than 50% thermal extensions      less than 50% thermal extensions

Report of Thermal Spokes Generator.

On Bottom:
                                        U7.R14  (42.13234, 60.72836) # = 0
                                        U7.R13  (41.48234, 60.72836) # = 0
                                        U7.R10  (39.53234, 60.72836) # = 0
                                        U7.P11  (40.18234, 60.07836) # = 0
                                        U7.N10  (39.53234, 59.42836) # = 0
                                        U7.K8   (38.23234, 57.47836) # = 0
                                        C41.1   (31.61528, 53.95756) # = 1
                                        U7.AA13 (41.48234, 64.62836) # = 1
                                        U7.AA10 (39.53234, 64.62836) # = 0
                                        U7.C8   (38.23234, 52.92836) # = 1
                                        U7.J7   (37.58234, 56.82836) # = 0
                                        U7.C9   (38.88234, 52.92836) # = 1
                                        U7.N3   (34.98234, 59.42836) # = 0
                                        U7.U8   (38.23234, 62.02836) # = 1
                                        U9.B8   (36.26414, 70.39505) # = 1
                                        U9.F8   (39.46414, 70.39505) # = 1
                                        U9.D8   (37.86414, 70.39505) # = 1
                                        U9.H2   (41.06414, 75.19505) # = 1
                                        U7.C11  (40.18234, 52.92836) # = 0
                                        U9.A3   (35.46414, 74.39505) # = 1
                                        U7.K6   (36.93234, 57.47836) # = 1
                                        U7.T15  (42.78234, 61.37836) # = 0
                                        U7.T14  (42.13234, 61.37836) # = 0
                                        U7.T12  (40.83234, 61.37836) # = 0
                                        U7.T9   (38.88234, 61.37836) # = 0
                                        U7.M3   (34.98234, 58.77836) # = 0
                                        U7.L3   (34.98234, 58.12836) # = 0
                                        U7.J11  (40.18234, 56.82836) # = 0
                                        U7.C7   (37.58234, 52.92836) # = 1

On Top:
                                        C162.2  (49.19243, 58.67523) # = 0
                                        C46.2   (32.62971, 51.89029) # = 0
                                        C143.1  (39.03136, 52.63647) # = 1
                                        J6.22   (46.44413, 44.38196) # = 0
                                        C15.2   (65.26357, 66.42046) # = 0

Total Drilled pads:    0               Total Nondrilled pads:   34

网友:
一、检查板框设置;
二、区域内是否有对应的网络过孔;

网友:
搞定了吗? 没高点就把PCB文件发上来帮你搞定。

网友:
有没有给铜框覆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