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5350天线匹配

楼主(2013-09-24):
关于MTK的RT5350有2个疑问:
1. 5350是无线路由器,我的理解是它把无线信号发射出去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RFIN ?
2. 这个PA out的匹配 主要调整哪些呢? 没有仪器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
       你这个是用于双工通信,双工通信的话,就会存在有收有发。所以就存在天线接收,和天线发射。而不只是收音机,收音机的话,就只是一个纯粹的接收了。这个是存在数据交换的,存在上传和下载的。但是由于它收发不是在同一线路的,不是采用同一个天线进行收发的,所以就有TXD和RXD了。
       至于天线匹配的话,其实就是接收机的匹配咯,也就是谐振。这个的话,你按照厂家给的参考设计来玩吧,之后控制某些线的阻抗就好了。
       另外一个小小的tips:下次提问题能不能附上规格书呢?为了你的问题,我们得帮你找规格书,而且每个人都得帮你找,如果你附上规格书的话,只需要你一个人找好规格书就行了,大家就不用这么麻烦了。从另外的角度来说,是你有求于大家,为了保证大家的效率,附上规格书应该是你必须做的工作了。恩!大概就啰嗦这么多!

网友:
楼上说的对,双工分半双工和全双工。这两者都要in和out的

怎么理解呢,双工就是要接也要收,对应的就是in和out

半双工就是接受和发送也就是in和out不是同时进行的,是队列的,要排队,前面的OK了才轮到我,就像排队买菜似的。

全双工就是接受和发送可以同时进行,不需要配对,我接受我的,你发送你的,互不干涉

楼主:
多谢楼上的解答,心里敞亮多了。

网友:
没有仪器还真的不知道怎么调,直接丢给原厂调得了。这个至少需要一个网络分析仪。。。。。

网友:
用QA测试仪调试,按照方案公司给的参数去调整。直到调整到合适功率就行了。功率调整的太高RT5350发热量会很烫 !

网友:
要用QA仪器按照方案公司给你的参数去调整。要是你功率调整的太高的话RT5350发热很高,影响整机性能。

网友(2014-06-15):
这个一般情况不用动,RT5350  11G 最好情况就只能做到15DBM的样子,而且现在的RT5350好像只能做到1T1R  ,另外一根RX1原厂没有开放。只要你LAYOUT部分处理好了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再说业界针对于平常功率路由功率就定性  IEEE802.11G   EVM  -25    POWER  14正负2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