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中的叠层可以导出来吗?

楼主(2013-09-24):
如题

网友A:
截图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不就行了

是为了做其它项目时调用,要不每做一个板子重新设置,好麻烦啊

网友:
另存为DXF文件

网友:
叠层设置是导不出吧  导出的只是一个说明模板,叠层其实很快的没那么复杂 不要偷懒了

网友:
把你现有10层板的器件线路等所有东西删掉,再导入新的板框及原理图就好了啊!这样就不用重新去设置了。

楼主:
ok,好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