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滤波是滤除高频还是低频?

楼主(2013-09-25):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根据选用的元件决定,但通常在电源部分都是以低频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根据选用的元件决定,但通常在电源部分都是以低频为主

谢谢!
“以低频为主”意思是滤除低频的还是通过低频的?

网友:
滤除低频的

网友:
这个得看应用场合和元器件搭配选择的 一般用大容量电容滤波的是滤掉低频 用磁珠滤波的是滤掉100MHz上下的高频

网友B:
楼上几位的解答合起来可以回答楼主的问题,我只想说一句,楼主,你需要亲自测试一下,做研发不能只靠别人告诉你,更多的需要自己去动手测试,这才是追求真理的唯一途径,别人给你的都是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几位的解答合起来可以回答楼主的问题,我只想说一句,楼主,你需要亲自测试一下,做研发不能只靠别人告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