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选取的问题,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3-09-25):
现在我要用一个LDO给摄像头供电2.8V。滤波电容应该用多大的?选取电容的思路是怎样?

网友:
给个1uF 和一个100nF的并联 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
相關文章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0220-1-5.html
裡面有狗版主的問題解決方法分享

网友:
    一个0.1uf一个10uf

网友(2013-10-30):
    关键是怎么算的,不要说经验啊

网友A:
    看电流  一般 470uf 用在500ma电流上  再加一个104 率高频

网友:
    我也不会,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流  一般 470uf 用在500ma电流上  再加一个104 率高频

470uF+10uF+100nF效果更好

网友:
    LDO输出电容一般由一个大容量电容+N个小容量电容组成。大电容为储能电容,根据后面需要选择(例如MCU掉电记忆需要时间的长短,纹波电流,等一些要求);小容量电容为去耦电容,需根据PCB所在的干扰选择,一般选择100nF。

网友:
    这个不需要那么精确,经验值来得最简单,摄像头2.8v的电流不大,供应商说加一个10uF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