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router连接和覆铜显示问题

楼主(2013-09-25):
 刚刚开始用pads,太多不熟练了。。。真心求教各位学长,望不吝赐教。。。
1.在Layout中使用了铺铜,而且显示正常,但是切换到router里面了就是如下的显示,只有一个框,而且只有边框有网络,空心部分没有网络。。。

此图是layout中的样子

此图是相同地方router中的样子

2.经常有通信线路上外挂TVS的操作,在使用router连接的时候,源端到终端是没有飞线的,不能直接连,源端只能先连接到TVS上,TVS再连接到终端。
而其实这三端(源端、终端、TVS端)的网络是一样的。是不是我什么地方的设置不对?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在router里面你需要设置一下才能看到实铜的

网友A:
方法:options/General/选项Copper,pour,split plane fill那档下拉里选Solid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options/General/选项Copper,pour,split plane fill那档下拉里选Solid就行了

好的呢!谢谢!试过了!铺铜在Router里显示成功!
继续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