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去非法字符的办法:比如skill或者其他 程序神马的

楼主(2013-09-25):
10金币
      各位大大,有没有方法可以自动修改capture里面的非法字符使其能正常生产allegro文件夹的网表呢,第三方网表的就不要了,偶就是想产生个第一方网表,但是又不想一个个滴去修改原理图里面的非法字符。
小女子先谢谢咯,简而言之只是要产生下图的网表简单些,公司的硬件工程师不是特别规范

网友A:
这个问题问得太深奥了,好像有一个SKILL可以解决。
把别的工程师做的原理图,修正一下你说的不规范的地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问得太深奥了,好像有一个SKILL可以解决。
把别的工程师做的原理图,修正一下你说的不规范的地方 ...

就是因为他们硬件的错误太多,不愿意一个个修改才选择第三方网表的,但是第三方产生的网表又不能与allegro 交互

网友B:
    我是没方法,不过我是基本不会去处理这种原理图上的问题,因为我不会去“惯着”那些硬件工程师,原理图来后先到出网表,导不出,给他们指出问题在哪就让他们自己改去,改到能导出为止,原则上是自己不会去动原理图分毫。他们改多了改烦了,后面想让我帮他们画板就自己会把原理图设计规范,这对大家都有好处,也能从根本去掉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没方法,不过我是基本不会去处理这种原理图上的问题,因为我不会去“惯着”那些硬件工程师,原理图来后 ...

嗯,原则上是这样滴,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用第三方可以导出网表来,第一方就导不出来,so 硬件工程师就不会修改原理图咯,但是自己想用第一方导网表,交互功能可以方便布局,处理走线,电源神马的
 所以偶是想这样子,如果有办法可以用第一方产生网表,用交互功能完成板子,最后为了验证原理图的网表没有错误,再导一次第三方网表进去检查。然后才是产生gerber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原则上是这样滴,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用第三方可以导出网表来,第一方就导不出来,so 硬件工程师就 ...

    都是不规范才会这样!!!

楼主(2013-12-20):
    我找到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办法了

什么办法,分享一下啥。

网友:
    什么办法呀?分享一下咯,是skill么?

网友:
    我也想知道方法

网友(2023-06-09):
    急需一个这样的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