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转换这个原理图电压怎么计算

楼主(2013-09-25):
原理图如下,怎么计算呢?高手能否详细一点指导我。多谢了。

楼主:
如通过PWM0来微调VDD_ARM的电压值?怎么计算?

网友A:
8009的FB引脚参考电压为0.6V

1,假设没有PWM,120K,100K分压,则ADD_ARM等于1.1V。

2,引入PWM后,假设PWM不影响FB电压0.6V的变化,那么ADD_ARM仍然是1.1V,要达到此效果,必须有R299左右两边的电压都是0.6V,而如果PWM的有效值Vpwm=0.6  假设高电平为3.3V,则临界点此时的占空比Dpwm=1-0.6/3.3=0.82=82%

3,假设你把Dpwm调整为90%,那么PWM经过RC以后有效值为0.33V,则R299两端电压差为0.27V,此时R299,R158和R163用吉尔霍夫,可以想象,流过R158电流不变,和情况2相比,多了个从FB点流出到R299点电流,那么IR163=IR299+IR158,说明IR163肯定变大了,电阻不变,电流变大,FB=0.6V不变,那么只能是ADD_ARM变大了,大概计算下可知道此时ADD_ARM=1.23V左右

4当然了如果你觉得电压还不够,可以修改R299的值来调整,可以想象你把R299改成10欧姆,那时候输出就NBXX了,当然那是不可能的,因为8009的输入最大就5.5V。

网友(点评):
占空比Dpwm=1-0.6/3.3 为什么要1-0.6/3.3 这个1是什么来的

网友B:
1.首先明确PWM为HIGH,LOW volatge mode,楼上仁兄的图总结了这两种mode下的circuit。图2为PWM为LOW时的circuit,图3张为HIGH时circuit,不过当PWM为HIGH时(其内部工作模式应是OD mode),应将R298也加入线路中,即base on图3将R162以20.5K计算(R298+R162).
2.当PWM为low时,参考图2的线路,可得到VDD_ARM为1.4V。
当PWM为high时,参考图3的线路,左端支路的电流值越为0.01A,可忽略不计,即可得VDD_ARM为1.1V.
主要标示的电流方向,来计算VDD_ARM的值。
3.所以VDD_ARM的电压范围为1.1V-1.4V之间。可以通过调节PWM的占空比来确定其电压有效值(等值功耗)。
以上为电压调节部分circuit的工作方式。
但有点疑问的是后端需要此电压的模块,应该不会接受如此大的电压波动范围来正常工作吧。           通常PWM的线路会需用switch circuit,通过储能元件电感,电容来使其趋于一个稳定的值,通常会确保ripple在其电压值的5%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首先明确PWM为HIGH,LOW volatge mode,楼上仁兄的图总结了这两种mode下的circuit。图2为PWM为LOW时的cir ...

视应用而定了,一般我们用的DCDC都是用来做电压源,肯定要求电压稳定,纹波最小。
但有时,我们要求的是电流源,要求不管负载怎么变,电流恒定,这时候就是图中这种结构了,手机屏幕亮度调节,横流驱动LED什么的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视应用而定了,一般我们用的DCDC都是用来做电压源,肯定要求电压稳定,纹波最小。
但有时,我们要求的是 ...

ok,你认为此电路是以调节电流值的大小来驱动相应的device的特性。了解。

对楼主而言,纠正我先前的第二点的描述,左端的电流值为0.01V除以190K,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点评):
电路是同样的 应用环境不一样,达到的效果可能就不一样,我们不知道VDD_ARM后面接的是什么,所以没法100%肯定,说不定什么特殊的东西就是要调整这个电压也不无可能。 但分析方法肯定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ok,你认为此电路是以调节电流值的大小来驱动相应的device的特性。了解。

对楼主而言,纠正我先前的第 ...

我偏向于其是电压源调控的线路,若是后端接的是cpu IC,一般X86 CPU是有这样的电压范围波动工作模式,不知道ARM CPU是怎样。
另外其调控电流源等级是uA级别,与主线路电流相差很大。

网友:
    楼上几位大侠解释得相当到位

网友:
    你这个图就是主控外围电路电源的SVB,背景是由于主控芯片的制造工艺不一样,出来的主控芯片有一些差异,表现出来的就是core模块的功耗,有的比正常值大,有的比正常值小,上下浮动,这个电路的目的就是在芯片设计和筛片时把芯片做了一个“标签”这样的目的是,对于哪些功耗高的模块,主芯片的电压适当提高,这样比较灵活。PWM是个RC电路,有公式的,网上查查!

网友:
    这电路是RK的,是 DVFS, CPU会依据忙闲来调整ARM电压。  能正常工作前提是PWM频率不能太低,在R299的前面要变为平滑的直流才好用,不然输出会有和PWM同频的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09的FB引脚参考电压为0.6V

1,假设没有PWM,120K,100K分压,则ADD_ARM等于1.1V。

    占空比Dpwm=1-0.6/3.3 为什么要1-0.6/3.3 这个1是什么来的

网友:
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駛出來。

這個跟下面討論的內容大同小異,僅供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7216-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6786-1-3.html

网友(2014-06-05):
    这个当时在DLP上面使用的比较多,你可以参考一下 RGB等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