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star如何创建多个gate的大型原理图symbol,使用向导可以生成,但是无法保存到库中.

楼主(2013-09-25):
cadstar如何创建多个gate的大型原理图symbol,使用向导可以生成,但是无法保存到库中.

多谢关注!

楼主:
知道了, 建立大型原理图元件的多个symbol,单独保存, 再与pcb封装合成一个part, 之后在原理图和pcb调用的就是这个part, 并且太牛掰了, 在part层上就可以实现管脚互换.

网友A(2013-11-22):
cadstar的库做得蛮优秀的,symbol + component = part,index文件很小的,只是个索引吧

网友B(2014-04-18):
引用 网友A:
cadstar的库做得蛮优秀的,symbol + component = part,index文件很小的,只是个索引吧

创建Symbol和Component时,界面不直观,不友好!
在我所接触和所学的Layout软件中,
ZUKEN的Cadstar和CR5000对初学者而言可谓困难重重!
市面上的资料教少,更别提有相关的书籍参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创建Symbol和Component时,界面不直观,不友好!
在我所接触和所学的Layout软件中,
ZUKEN的Cadstar ...

小众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