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的8层叠层修改,大家看看有无不妥?

楼主(2013-09-26):
TOP
GND
S1
PWR
GND
S2
GND
BOTTOM
以上方案个人认为S1将要参考被严重分割的PWR。

准备修改为:
其中主芯片ARMFPGA以及CLOCK都放在BOTTOM。
TOP主要为LDO和去耦电容。思路是电源层离主芯片远,但是从理论上算是先通过去耦电容了。

TOP
PWR
GND
S1
GND
S2
GND
BOTTOM
谢谢!亲,热情回复有分送哦!免费包邮到你账上哟

网友:
第二种不错啊

网友:
    第一种方案的第四,五层交换一下是不是就好了,第二中方案电源放第二层感觉不是很好吧

网友(点评):
谢谢,这样就连S2都破坏了。你说呢?

网友:
    第二种中间四个层都不对称是不是生产上不太好。

网友(点评):
说的有道理,从板厂的立场上看,这种堆叠方式会担心翘曲度超标。但是现在考虑的是高速信号线的保护是否最佳,很矛盾。

楼主:
    欢迎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TOP
GND
    S1
    GND
PWR
S2
GND
BOTTOM

网友(点评):
老兄,你这个方案和第一个方案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
    个人觉的基于电气还是第二种好。楼主说了其中主芯片ARM和FPGA以及CLOCK都放在BOTTOM,TOP主要为LDO和去耦电容,电源层放在第二层的话,电源回路近。

网友(点评):
说到我心里去了,呵呵!

网友:
    我不知道您的pcb厚度(如果是1.0mm~2.0mm以上)
第一個比較好,第二個有阻抗上的問題(不計較pcb費用也是可以啦!)

网友(点评):
谢谢,厚度应该是1.6mm的要求,因板厂要求控制阻抗,按照第一种堆叠实际做成了1.5mm;如果按照第二种堆叠,请问是否担心TOP层走线无法控制阻抗,该设计以及避免了在TOP走阻抗线;抑或是S1和S2的阻抗控制有问题?

网友:
    如用疊構來看 ~~ (如果 PCB 是  1.0mm~2.0mm以上)

    L1 -- REF(L2) -- L3
L6 -- REF(L7) -- L8
L4 -- REF(L5)  or  REF(L4) -- L5

网友:
    我也感觉第2种方案好,S1 跟S2 层走重要信号线很有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S1和S2都很重要,需要走重要差分线并控制阻抗,该产品高速信号,属于仪器类。原设计就是因为S1跨过了分割的PWR,所以信号质量实测不是很好。在此前提下才新做的。而且PWR层被分割了将近20多块细长条,像五花肉。

网友A:
层叠方案一:TOP,GND02,S03,GND04,PWR05,S06,GND07,BOTTOM
此方案为业界现行八层PCB的主选层设置方案。有4个布线层和4个参考平面。这种层叠结构的信号完整性和EMC特性都是最好的,可以获得最佳的电源退耦效果。其顶底和底层是EMI可布线层。第3层和第6层相邻层都是参考平面,是最好的布线层,第3层由于两个相邻层都是地平面,为最优选走线层。第4层和第5层之间的芯板厚度不宜过厚,以便获得较低的传输线阻抗,这个低阻抗特性可以改善电源的退耦效果。在第2层和第7层的接地平面可以作为RF回流层。

网友(点评):
由于走线较多,所以没法将走线都放在最佳的信号层,这种情况下才想到制造两个最佳信号层。如果没有特别严重的信号完整性问题和制造上的缺陷,估计还是想采用第二中方案。

网友:
    樓上的大大已經回答您的答案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第一种好啊。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层叠方案一:TOP,GND02,S03,GND04,PWR05,S06,GND07,BOTTOM
此方案为业界现行八层PCB的主选层设置方案。有4 ...

 将信号层和电源层之间的厚度搞厚一点,再将信号层和地层之间的厚度搞薄一点。

你的第二种方案,翘曲度很难解决。

网友:
多層PCB疊層規劃~~希望對您有幫助.......

网友:
    都说的差不多了哈。
第一种是行业标准,不管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平衡性非常优良的一种叠层方式。
    第二种突出一个特别。最优良信号走线层多了一个。有利就有弊,因为不是平衡叠层,曲翘度很难解决。如果要采取第二种方案就要自己控制算一下叠层厚度,尽量控制曲翘度吧。

网友:
    top
    gnd
    sig 3
gnd
power
    sig 6
    gnd
bottom
高速与敏感信号线走第三层(SIG 3),从叠层上来看相邻层全是地层,有一个很好的信号返回路径!

网友:
    感觉最好top bottom相邻层是地,电源层相邻的一层也是地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