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ntipad的大小问题

楼主(2013-09-26):
在铺内层电源时,发现锣丝孔的避开区域有很大一块,除比实际钻孔大很多外,发现其还比表层的焊盘还要大,去PAD那编辑时才发现是Antipad的数值设的很大,请问为何要将Antipad的数值设的比焊盘还要大呢?
我是想如果在内层避开区小一些,可以让电源区块粗一些,不被分的那么碎。那么这个 Antipad的值是否可改小呢?如果可以改,那么改到与孔径的差值是多少合适呢?

如下图,这个定位孔的避开区,将电源分的只有一点点了

网友:
Anti pad:
起一个绝缘的作用,
使焊盘和该层铜之间形成一个电气隔离,
同时在电路板中证明
一下焊盘所占的电气空间。当这个值比焊盘尺寸小时,在负片静态铺铜时焊盘无法避开铜,
就会形成短路。

网友:
anti pad
直径=
regular pad
直径+
10mil

楼主:
Anti pad:
起一个绝缘的作用,
使焊盘和该层铜之间形成一个电气隔离,
同时在电路板中证明
一下焊盘所占的电气空间。当这个值比焊盘尺寸小时,在负片静态铺铜时焊盘无法避开铜,
就会形成短路。

那我想再问一下,我如果以正片的形式出GERBER,是不是就可以比焊盘小呢,比焊盘小应该不会短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想再问一下,我如果以正片的形式出GERBER,是不是就可以比焊盘小呢,比焊盘小应该不会短路吧?

你电源层面积搞这么大干嘛 够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源层面积搞这么大干嘛 够用就行了~~~~

就是面积不够啊,本要1MM的,现在都不到0.8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面积不够啊,本要1MM的,现在都不到0.8mm

能看下一下 你这个通孔的封装是怎么设置的吗?我的NPHT通孔 都是这么设置的 没出现过你这样子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看下一下 你这个通孔的封装是怎么设置的吗?我的NPHT通孔 都是这么设置的 没出现过你这样子的情况

 上面两个图就是定位孔的设置,那个Antipad是系统自动出来的数值。我现在就是想那个3.8比焊盘3.5还大,想修改小一点,又怕改小了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两个图就是定位孔的设置,那个Antipad是系统自动出来的数值。我现在就是想那个3.8比焊盘3.5还大,想 ...

pad style 选项我都是选着pad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两个图就是定位孔的设置,那个Antipad是系统自动出来的数值。我现在就是想那个3.8比焊盘3.5还大,想 ...

一般定位孔 都是做通孔的  不需要焊盘的   试着把plated 勾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定位孔 都是做通孔的  不需要焊盘的   试着把plated 勾去掉、、、

谢谢您热心的回复,我们这个是要有PAD的,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