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这个软件忽然不能用鼠标放大

楼主(2013-09-26):
pads Layout忽然不能用鼠标放大,一些键盘上的快捷键也不能用了,但是PADS Router没问题,重启电脑也没用,求解!

网友A:
可能某些软件冲突的问题,有金山词霸吗?关闭它,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某些软件冲突的问题,有金山词霸吗?关闭它,再试下

其他软件基本上都关了,没用,但是PADS Router里面的快捷键都能用。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过一会又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排除先有没有热键冲突的,没有的话,可以试下这个方法:
设置里面tools\customize\Keyboard and mouse那里,执行以下reset all

网友C:
遇到这种情况,果断Tools-----Cust0mize---Keyboard and Mouse====点Reset All-------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这种情况,果断Tools-----Cust0mize---Keyboard and Mouse====点Reset All-------OK!!!!

果断的采用了你的方法,已经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奇怪,我写回复的时候就爱没看到楼上回复,怎么比我快,早知道,我就不用瞎忙了

网友:
厉害,又学了一招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除先有没有热键冲突的,没有的话,可以试下这个方法:
设置里面tools\customize\Keyboard and mouse那里 ...

这个方法不错,谢谢,前面还没看到,切换成英文版本的也能解决,再切换回来还是有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不错,谢谢,前面还没看到,切换成英文版本的也能解决,再切换回来还是有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切换成英文版本的也能解决,再切换回来还是有问题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其他软件基本上都关了,没用,但是PADS Router里面的快捷键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换成英文版本的也能解决,再切换回来还是有问题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用的是汉化版的,快捷键出现了问题,然后切换成英文版的快捷键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再切换成汉化版的时候快捷键的问题又出现了。

网友D:
可能是你装了鼠标驱动软件,截止了吧。我以前就是装了中建不能用,截止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你装了鼠标驱动软件,截止了吧。我以前就是装了中建不能用,截止了就可以了

不是那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