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部分隐藏管脚名称?谢谢

楼主(2013-09-26):
如何部分隐藏管脚名称?谢谢

网友:
ORCAD 好像沒有這個功能。

网友A:
在绘制封装图的时候就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绘制封装图的时候就要设置。

您好,可以具体说下,我这个制作元器件还需要封装图提供这种效果?我不太明白(初学者一个),不是都应该先画原理图,为每个元器件做封装,然后转到PCB绘制嘛?谢谢

网友B:
"yuxifeng" 的意思可能是說 "ORCAD 在一開始的建立元件庫的時候(*.OLB文件),就要決定要顯示或是隱藏管腳名稱"

據我所學習到的 ORCAD
(1)只有全部顯示或是隱藏管腳名稱,沒有部分隐藏管脚名。
(2)POWER PIN 是可以完全隱藏管腳。
(3)如果只不是用 Allegro 製作 LAYOUT 而是用 PADS LAYOUT,那可以在建立元件的時候,PIN NAME 就不要打字使他留白,這樣才可以看起來是隱藏部份的管腳名稱。

楼主:
引用 网友B:
"yuxifeng" 的意思可能是說 "ORCAD 在一開始的建立元件庫的時候(*.OLB文件),就要決定要顯示或是隱藏管腳名 ...

可以引脚名称留白嘛?我怎么弄不了?引脚号可以不写,名称得写啊

网友B:
可以引脚名称留白嘛?我怎么弄不了?

先全部輸入(引脚名称、引脚号),然後用群體編輯,參考下方圖片(左邊已經刪除引脚名称,右邊正想要刪除引脚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全部輸入(引脚名称、引脚号),然後用群體編輯,參考下方圖片(左邊已經刪除引脚名称,右邊正想要刪除引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全部輸入(引脚名称、引脚号),然後用群體編輯,參考下方圖片(左邊已經刪除引脚名称,右邊正想要刪除引 ...

我照着您的方法元器件制作成功了,可是引用出来之后还是有名称。

元器件制作的时候

元器件制作的时候

引用之后

引用之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照着您的方法元器件制作成功了,可是引用出来之后还是有名称。

果真是不好解決,所以一開始我就說應該沒有這功能。

如果不在意其他問題,可以試試看下面二種方法。
(1)在 PIN NAME 填入 "空白鍵 (SPACE BAR)" 就可以了,但是會提示重複 PIN NAME。
(2)還有一種做法是PIN NAME還是照樣填入,選擇【整體不顯示 PIN NAME】,然後擺放 TEXT。但是有個缺點,在元件旋轉後 TEXT 可能跟你預期的位置和轉向的關係,會與ORCAD的方向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真是不好解決,所以一開始我就說應該沒有這功能。

如果不在意其他問題,可以試試看下面二種方法。

谢谢啦,我用第二种方法了,强迫症患者给您添麻烦了

网友(2014-02-18):
曾为此问题头痛过。Cadence自带的库就有部分隐藏了管脚名和管脚号的器件,不知道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