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变化对开关电源的影响?

楼主(2013-09-26):
小弟一直搞不懂当电感值变大或者变小的时候,会BUCK或者BOOST电路输出电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或者说,电感太大的时候输出会怎么样? 电感太小的时候又怎么样?

我在网上看了,有各种说法,解释得也没有说服力,希望高手来解答啊,跪谢!

网友A:
借花献佛一下:
请参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91993-1-1.html,cedzbj 的解释。

补充一下,选用choke需要考量的点为ripple current当然是要的。而大小的选用则需考量稳态下电压的ripple以及瞬态下电压的drop,且ripple决定choke最小值,drop决定其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花献佛一下:
请参考https://www.eda365.com/thread-91993-1-1.html,cedzbj 的解释。

谢谢!

他那个回答非常好,但是我现在还是有些不懂?

1,我有一个机子在放高清视频一段时间的时候会死机,我怀疑是电压不够引起, 我该如何调节电感,是调大还是调小?  调完之后电流又是如何变化?

网友:
如果你怀疑是电压的问题,那请确认下死机是电压的最大最小值以及ripple是否在spec范围内。播放高清视频可以理解为加重载,此时通常伴随电压值会变小一点(switch circuit会在小范围内变动)以及ripple变大。
若是电压值偏小,可以通过更改feedback部分阻值将电压调大一点,若是ripple过大,则需要调整choke以及cap。将choke变大一些或是选用lower ESR cap。

但是死机的问题,更倾向于driver issue。这个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他那个回答非常好,但是我现在还是有些不懂?

如果你怀疑是电压的问题,那请确认下死机是电压的最大最小值以及ripple是否在spec范围内。播放高清视频可以理解为加重载,此时通常伴随电压值会变小一点(switch circuit会在小范围内变动)以及ripple变大。
若是电压值偏小,可以通过更改feedback部分阻值将电压调大一点,若是ripple过大,则需要调整choke以及cap。将choke变大一些或是选用lower ESR cap。

但是死机的问题,更倾向于driver issue。这个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他那个回答非常好,但是我现在还是有些不懂?

你既然怀疑电压不够,那就去实际量测一下看是不是电压不够啊,也能看到到底是你DC值没有达到spec要求还是AC值违背spec了。确定了根源再来找解决方案。一般电压过低会导致蓝屏或者死机。你这个时候看看系统死机是soft lock了还是hard lock了。如果是soft lock就表明程序在执行到某个地方死循环了,就像jimmy100说的更多倾向于driver issue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他那个回答非常好,但是我现在还是有些不懂?

你如果是觉得电压DC值不够,那基本不是考虑来调节电感了,一般电压纹波问题才说可以考虑调节电感。电感能力之一是阻碍电流的变化,有电流变化才有电感发挥的余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是觉得电压DC值不够,那基本不是考虑来调节电感了,一般电压纹波问题才说可以考虑调节电感。电感能 ...

当然电感有DCR,导致会有直流压降,选择不同的电感会有不同DCR值从而让直流压降尽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电感有DCR,导致会有直流压降,选择不同的电感会有不同DCR值从而让直流压降尽量小。

谢谢您的回复

我现在主要是想了解,调节电感和电容对输出电压和电流的影响?

比如说buck电路,将电感调小,那电感储能就少了,放电时间也少了,后面如果负载增大,是不是可能因为储能不够导致输出电压降低? 那这个时候电流又会如何变化?

 电感调大,储能变大,但是阻抗也变, 电感太大会对输出电压和电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东西我总感觉分析的不都透彻, 我不要知道怎么算这些东西的值,我现在就是要知道改变电容和电感的值对电路的影响(对纹波的影响我了解,现在,主要想了解负载能力的影响)?

    还有电感发热是电感太大还是太小?  输出电压偏低和电感的关系? 等等此类问题,大侠您若方便,就请指点迷津吧!

网友:
    这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在不同的应用上,能允许的最大最小值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