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改变单位后出错。

楼主(2013-09-26):
我设置成0.1mm的线宽和线距,
然后我把单位改成了mil,改完后,出现了drc,这是咋回事呢?

画pcb的时候应该选择 mil 好还是 mm 好??

网友A:
单位转换的时候总会有点误差,就会导致drc
严谨点用mil,方便点就用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位转换的时候总会有点误差,就会导致drc
严谨点用mil,方便点就用mm

我用ipc生成封装的时候都用的mm,
现在我电路板用mil,行吗?

还有个问题。
我的bga pitch0.65mm,ballsize0.35mm,刚好有0.3mm的空隙。

我设置成0.1mm线宽和线距,刚好走线出来。

我把单位改成mil后,把线宽和线距都设置成4mil-4mil,结果走线就出不来了。。。

怎么弄啊! 对着这个破玩意两周了,一根线都没拉出来。

气死我了!!

网友:
前后一定要统一,要不然板子出来了不好处理!麻烦会更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ipc生成封装的时候都用的mm,
现在我电路板用mil,行吗?

无所谓的,只要不一会是mm一会是mil就行,单位统一。
4mil拉不出来,那你就把BGA里的规则改一下,把line to pin 的最小距离改小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所谓的,只要不一会是mm一会是mil就行,单位统一。
4mil拉不出来,那你就把BGA里的规则改一下,把line ...

嗯。这种规则,改小了之后,要不要考虑到后面制板的时候,
能不能做出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种规则,改小了之后,要不要考虑到后面制板的时候,
能不能做出来呢?

不会啊,0.1mm和4mil的才差多少。难道你板子的精度要高于0.00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