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rgo 15.5遇到问题

楼主(2013-09-26):
求高手帮助。
allergo15.5 一直使用正常,这两天打开allergo总是显示   cdsMsgServer.exe已停止工作,license什么的都设置正确,求助,谢谢!

楼主:
重新安装很多次,包括重新装系统后也安装过几次,一直有问题。没有杀毒软件,没有开启防火墙。

网友:
软件问题呗,或者你是win8系统

网友:
曾经在win7下遇到类似的情况,很长时间没办法解决,后来换了破解的方法,论坛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