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capture里面这一栏怎么修改的麽

楼主(2013-09-26):
5金币
有没有人知道capture里面这一栏怎么修改的麽
我试过双击,但是ok后有如图所示的警告,接着重启又是修改前的状态 ,谢谢各位咯

楼主:
补充说明:就是因为导网表的时候会有如下错误,所以才想着修改描述
Spawning... "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E:\CMS-B802-A1\test\cms-b802-a1-20130905_1.dsn" -n "E:\CMS-B802-A1\test\allegro" -c "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l 31 -s "" -j "PCB Footprint"
#1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erbd,0603,60ohm@100mhz,500ma.normal\.
#2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ERBD,0603,60ohm@100MHz,500mA.
#3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erbd,0603,330ohm@100mhz,1.5a.normal\.
#4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ERBD,0603,330ohm@100MHz,1.5A.
#5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erbd,0603,60ohm@100mhz,500ma.normal\.
#6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ERBD,0603,60ohm@100MHz,500mA.
#7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erbd,0603,60ohm@100mhz,500ma.normal\.
#8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FERBD,0603,60ohm@100MHz,500mA.

网友:
貌似导网表错误跟这个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A:
Cadence非法字符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9266-1-1.html
去掉非法字符的小程式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122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非法字符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9266-1-1.html
去掉非法字符的小程式   http://www.e ...

你说的这两个网页我都看过了,但是我现在连网表都产生不出,怎么能通过网表来修改呢

网友:
Graphic 是元件庫裡的名稱,所以要從 olb 元件庫下手。修改 olb 以後可以用更新 cache 方式去替換原來的元件。

网友:
这个应该是原理图封装中参数出现非法字符导致的,直接修改一下库里的器件参数就可以了,或者直接修改原理图里面单个package的参数,再update就可以了。还有可能是你的pcbfootprint的填写有问题或者空着,如果用cis数据库,也会导致不能正确导出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