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屏的差份线反了,可以通过修改软件驱动,正常显示吗?

楼主(2013-09-26):
LVDS屏的差份线反了,可以通过修改软件驱动,正常显示吗?那位大神知道的,请回复一下,谢谢!!!!!!!

楼主:
就是每对差分线的—+接反了~~~~~~~~~

网友:
这个要看你驱动ic有没有这个功能吧 ,你用什么ic发下出来  让大家看看有没有做过的就知道啦   这么问怎么回答呢

网友:
DDR 的差分对反了,就不行。

网友:
之前做的那个板子 走线饭了,不过我们把连接器上面的线再反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LVDS信号是怎么反,-信号和+信号反,很多做驱动芯片的,软件都不很改,除非是用FPGA来做

网友:
看你的芯片是否支持了,底层的驱动可以调整,但是一般这部分代码有可能不开放!

网友A(2013-11-05):
软件应该是可以  的吧!像 KEY  IR  等功能都可以改的呀!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应该是可以  的吧!像 KEY  IR  等功能都可以改的呀!我也想知道!

差分对是由硬件决定的。差分对内信号的属性不能变。.这样的ASIC世面上应当没有。

网友:
把屏线反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PANEL接口,所有的PAIR反的情况下,是可以通过Register来反掉的,软件只要配置一下,Mstar的芯片一般都支持Swap polarity

网友:
11楼说的正确.很多芯片的输出都支持,极性反转的功能.

网友:
看芯片是否支持吧,有的IC是支持Polarity Inversion的。例如下面图所示,PN是可以翻转的,方便布局布线。

楼主:
是可以的,软件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3-12-07):
看下这个电路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LVDS屏的差分线接反是不能通过软件调好的,如果是奇偶接反就可以通过软件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