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9-27):
我是新手,学orcad10.5仿真;在仿晶体管电路时;与到晶体管的选择问题;首先库里那么多晶体管,该怎么选阿,也看不到俱体数俱,很是不解,不知各位老师是怎么处理的,请讲一下经验或推荐点资料;以便学习谢谢

楼主:
请版主,先生出手相助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版主,先生出手相助谢谢

我只能說負責本論壇的 xhymsg 版主已經很久沒出現了。

185.86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5,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A:
看到這個帖子 , 我真的很無言
你要做甚麼事都沒搞清楚事情的本質.
怎麼會是要由結果來湊出題目呢?
你要分析電晶體 , 先確定是要分析哪一顆電晶體 , 研究該零件的 Datasheet , 了解它的特性後再去對他進行模擬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這個帖子 , 我真的很無言
你要做甚麼事都沒搞清楚事情的本質.
怎麼會是要由結果來湊出題目呢?

我可能没有说清楚;我想选一个工作电压在30V左右,电流是1.5A的管子;但库打开不知选那个,盼指导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没有说清楚;我想选一个工作电压在30V左右,电流是1.5A的管子;但库打开不知选那个,盼指导谢谢

看你要用 ORCAD 库里的編號找 Datasheet ,再查看他的規格呢?
還是先查 Datasheet 找到符合你需求,再去搜索 ORCAD 库里的編號?
以上方法都可以達到你要的仿真目的,但是在現實上是不實際的,因為有些編號是很難買的,根本是無法生產成為產品的,只適合用來做研究。

你最好先了解那些是一般業界常用編號是那些? 其規格特性是甚麼?  這樣再來找 ORCAD 库里面是不是有該元件編號,這樣才是對的。況且做過研究後,日後你可以幫助你在設計上的應用。一般業界常用編號通常在 ORCAD 库里面是很好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要用 ORCAD 库里的編號找 Datasheet ,再查看他的規格呢?
還是先查 Datasheet 找到符合你需求,再 ...

谢谢老师回复,因不知管子的排列,加上我是新手,很想找个相近的管子<20V左右1.5Apnp管子>做试验,一来学仿真;但找了多次都不合适,故请教,望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回复,因不知管子的排列,加上我是新手,很想找个相近的管子做试验,一来学仿真;但找了多次都不合 ...

"度娘" 或是 "谷狗"  打上【常用 三极管】或是【常用 PNP 三极管】 ,這樣就可以很快的找到一些表列清單,再由清單去找你要的規格。

例如:
www.dianyuan.com/blog/u/68/1217566105.doc

http://www.docin.com/p-42752608.html

http://www.go-gddq.com/html/s26/2011-08/692479.htm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