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铜皮怎么将四角换成直角?

楼主(2013-09-27):
求助

网友:
点击铜皮边缘 右键 Split   拖动即可

网友:
选定全铜再右击选择“Delete Miters”就OK

楼主:
上面两个回复均无法解决此问题

网友A:
    选中圆弧部分,Ctrl+Q,出现如图对话框,将90改成0,会变成斜边,接下来应该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圆弧部分,Ctrl+Q,出现如图对话框,将90改成0,会变成斜边,接下来应该会了吧

无法操作,这是在创建封装时画的铜皮,无法选中圆弧部份,只能选择所有或边缘,此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B:
    如果是一个单独的铜皮的话,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据我所知
    将这个铜皮跟某个焊盘关联之后会变成直角的,但是又会露铜,无解。

网友:
请选中Shape,把属性里面的线宽改小一些
如果改完后是网格的想改成实心的,如果PADS版本高些可以在属性里面把Solid copper勾起来,
如果版本低可以到Options->Grids里面将Hatch grid改小一些,

way
解决不了按你的操作还是,9.3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一个单独的铜皮的话,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据我所知
    将这个铜皮跟某个焊盘关联之后会变成直角的, ...

    难道TO-220这样的封装都是铜皮用焊盘创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法操作,这是在创建封装时画的铜皮,无法选中圆弧部份,只能选择所有或边缘,此问题还是没解决?

既然是在封装里,就去封装里改咯,选中所有,去掉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在封装里,就去封装里改咯,选中所有,去掉倒角。

无法解决,

网友:
    把文件传上,不然大家的理解都不一样,难免说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TO-220这样的封装都是铜皮用焊盘创建的.

在封装里面的铜皮的话,你直接做成一个焊盘,或者是跟某个焊盘关联起来,没有必要在封装里面单独做一块铜皮吧。

网友:
    删掉重新画一个最简单了

网友:
    应该是SHAPE的线太宽了,在属性里把线宽改小,如:0.1mm就行!

网友:
若选中某边后是如下效果,则可以肯定该圆弧不是线宽导致的

可按照下图操作,且线宽越细越容易拖成直角。可以先改细再改粗。粗到足够大超出PCB文件的设置值,不至于出资料的时候变成网格。

完后可以打快捷键R20(20为举例数值,此值可以为大于该铜皮线宽的任意数值),则铜皮显示为细线,且为直角则说明该弧角已经消除。

再打快捷键R0,则显示其本身线宽,因为线宽的原因,显示起来有点弧度,但实际为直角。

选中一个边,也可以检验,

也可以将此铜皮在PCB decal editor中与焊盘结合,结合后此角若为直角说明该弧也已经消除了。总之很多种判断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