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函数询问--约束管理器设置函数

楼主(2013-09-27):
各位好
        请教一个问题,cadence allegroskill程序中有对electrical constraint的值进行具体设置的函数吗?比如我有一个ECSET的电气约束,我想对他的值(比如差分对的mini line spacing这样的约束的值)进行设置,有这样的函数吗?或者有没有间接的方法,谢谢!如果方便的话physical和spacing约束的set函数也顺便介绍一下,谢谢,我在allegro UG:skill reference的constraint manager function这一章中没有查到设置的函数,不太确定是真的没有还是我没注意到,还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axlCNSSet系列函数都可以完成设置

网友A:
翻找手边文件,似乎
version 15 没axlCNSSet系列设置函数
version 16.2 以后函数才齐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找手边文件,似乎
version 15 没axlCNSSet系列设置函数
version 16.2 以后函数才齐全

15版本如果仅仅是设置可以使用script,但是如果需要得到当前设置状态,还需配合axlCNSGet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