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沒有線路圖可否手動 layout

楼主(2013-09-27):
    如題,線路只有幾顆零件不想做線路圖,可否如 pads 一樣可以手動加零件及 Add Connection (鼠線)。

謝謝

网友A:
    可以啦,没原理图就没网络,直接调封装出来布局布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啦,没原理图就没网络,直接调封装出来布局布线就行了

    謝謝!

我試了一下發覺兩零件之間接腳銅皮不能連接,但又不知如何在兩零件腳之間加鼠線

    可否具體指教一下!

謝謝

网友:
    关闭DRC以及规则检查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需要shift+R转换走线模式;然后连接好线后有个命令根据现有的连线生成网络!

网友:
    可参靠AD导出的网表格式先创建空白网表并编辑电路网表,再导入PCB,这样就能在PCB中布线!

网友:
    无中生有网络,什么eda 软件最擅长,莫过于AD了!

网友:
    无中生有网络,什么eda 软件最擅长,莫过于AD了!
也确实只有这个软件工具会无中生有,其它的估计没有这么强,抄板软件王。

网友:
    可以啊,可以自己定义网络和添加网络,就是画板的时候要很注意,比较不好检查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