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芯片与主控之间怎么搭配

楼主(2013-09-27):
求教各位大神,DDR3芯片(/或者DDR2)与主控芯片之间,怎么进行搭配?

网友:
地址线搭地址线,控制线搭控制线,数据线搭数据线。。。
你什么芯片,多少位都没说,让别人怎么回答啊

楼主:
DDR3芯片主要看哪些参数,是比较重要的?比如下面三星DDR3芯片和主控之间怎么搭配, 即DDR3芯片可以选哪个型号?

楼主:
也就是说,DDR芯片主要的参数是什么?如果选一款DDR芯片去搭配一个主控芯片,要注意那些参数?

楼主:
求大侠不吝赐教,多多指点,多谢

网友:
DDR类型(DDR DDR2 DDR3 LPDDR2 LPDDR3……)
DDR颗粒的位宽、容量、频率等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看的是你的主芯片支持哪些DDR,一般主芯片厂家自己有验证过哪些芯片可以稳定运行,你直接用推荐的就行了。

网友:
灰常简单,数据和数据线对接,时钟和时钟对接,DDR2和DDR3有却别,DDR3增加了终端匹配的ZQ.

楼主:
多谢指点!
还想问一下,DDR3的频率与主控的搭配之间,这个频率怎么选择比较好?
就是说,一般主控都会要求不低于多少频率,是否就满足这个要求,再根据性价比去选择基本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一般不选择频率太高,频率太高了价格也比较高,对吧?

网友:
那要看主控那边DDRC(DDR的IP模块)所支持的最高频率,DDR的选择也是根据这个选的,只能比他高。

网友:
chipset和ddr之間的選擇:
(1)要先確認chipset datasheet support到多高頻率
(2)再找對應的ddr料號(ddr pin define都是standard的)
(3)在選擇ddr規格時,一定要先問chipset vendor,問他們有驗証過哪些廠商的ddr…要他們給你建意  料。最好不要自已選…因為你不是chipset的designer...不清楚它實際的特性…有些chipset廠商…在規格書上,會標示自已的產品可以多快多快…但實際跑不起來…不穩啊!!!所以…要chipset vendor給建
意料是必需的…不要自已決定…很危險…
(4)完成ddr規格後,就是layout最關鍵了…follow chipset datasheet去做…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