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DO的输出接钽电容效果最好?

楼主(2013-09-27):
    稳定性考虑,什么是“Cap Free”技术?

楼主:
         自我回复:因为对传统的晶体管型的LDO由于其输出阻抗高,需要利用某些电容特定的ESR和电容值为LDO进行补偿,而钽电容数ohm的ESR正好满足这样的需求,这就成为其实一个好电容的原因之一。
    上图是传统LDO的反馈回路的环路增益曲线,由于输出电阻较大,与负载电容作用后会产生一个低频极点P1,这个低频极点带来的附加相移使得反馈回路不稳定。

          而用外部钽电容补偿后,由于钽电容拥有较高的ESR(如1ohm),使得环路曲线中出现一个16KHz的零点,这个零点带来的反相相移在环路增益将为1之前抵消掉低频极点带来的附加相移,使得反馈回路稳定。
          同样的,由于MOS管的LDO具有非常好的稳定性,再辅以一些内部优化,在TI的一些LDO对输出电容不再有特定的ESR要求,我们称之为“Cap Free”技术,这意味着任何类型的电容都可以被利用,这大大降低了成本和设计难度。

    兄台,这本是书名??很像好实用,

网友:
    只要是低ESR的电容效果多不错,如NPO,X5R...
    同一级的供应商而言,Micrel 的LDO性能更好。 TI 不比Micrel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