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同時顯示 數字 和 英文

楼主(2013-09-27):
pads 2005版本  decal 的 pad 可以同時顯示 a1 和 1

但是在新版2009  我找不到不能夠同時顯示 是否更改掉了 新版如何可以同時顯示

网友:
要不是数字,要不是英文。两者同时出现本身就是错误的。

楼主:
這不是錯的 是正確得  在你 orcad 匯入屬線時候  表示你電路圖可以同時選擇英文 或是 數字 其中一種
就可以 import 新版pads真的是很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