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元件的时候能否将原点设置在焊盘中心?如何操作?

楼主(2013-09-27):
如题。

网友:
看你怎么做元件的设置原点位置。

网友A:
Tools-Options...-Design-Move preference(Move by midpoi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Options...-Design-Move preference(Move by midpoint)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试了您说的方法,在移动的时候鼠标还是捕捉在器件中心。
我试了第二个选项,还是没能让鼠标正好捕捉焊盘中心。我的意思是在运动时鼠标能捕捉住PIN 1的中心,能做到吗?

网友:
Tools-Options...-Design-Move preference select Move by cursor location
grid 設小一點 Design Toolbar select Move 然後 type  s u1.1 then press Space bar
(s 是 Modeless Command u1.1 是任何你要移動的元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试了您说的方法,在移动的时候鼠标还是捕捉在器件中心。
我试了第二个选项,还是没 ...

是我看 错了 如果是焊盘中心的话肯就只有你的封装原点设置要在引脚的中心了。移动没有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看 错了 如果是焊盘中心的话肯就只有你的封装原点设置要在引脚的中心了。移动没有这个选项。

感谢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