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经过低通滤波后信号的幅值竟然变高了?

楼主(2013-09-28):
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A:
你的滤波器是有源滤波器!!!这不就很有可能的!!滤波器内部带有增益放大而已!这没什么奇怪的!对于无源的二端网络而言,绝对是不会有信号幅度放大的!!!

还有我非常不理解的问题是:为什么通过低通滤波器就说幅值会减小?这是哪里来的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滤波器是有源滤波器!!!这不就很有可能的!!滤波器内部带有增益放大而已!这没什么奇怪的!对于无源 ...

非常感谢!
滤波器是LC无源滤波。
经过低通滤波后,一部分信号被抑制,幅值不就变小了吗?

网友B:
我想这边所说的幅值应该是AC部分的值,L在高频的情况下,其等效R+L+C的线路,且在各个频率下阻抗会有所不同,其等效阻抗为X(L)=2πfL ,看你所需要的频率下,其阻抗是为多少,是否会造成完整性问题。在经过L后,可能会有类似反射的存在,致使AC的值变大一点。

网友:
既然是滤波器,那就是干掉了所谓的幅值较大的信号,也就是非有用信号成分了。看到的结果也许就是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这边所说的幅值应该是AC部分的值,L在高频的情况下,其等效R+L+C的线路,且在各个频率下阻抗会有所不同 ...

是的,是AC部分变大了。
非常感谢,学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