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动态铜皮和静态铜皮以不同的方式显示?

楼主(2013-09-28):
如题,静态铜皮是以斑点的形式显示,动态铜皮以纯色的形式显示,如下图所示

网友A:
16.5以上的版本才有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5以上的版本才有的功能

我同事就可以啊,他也是16.5版本的! 我感觉随机的,有的电脑装上就是,有的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同事就可以啊,他也是16.5版本的! 我感觉随机的,有的电脑装上就是,有的不是。。。

user preference里面DISPLAY——OPEN GL——static_shape_fill_sold不要勾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er preference里面DISPLAY——OPEN GL——static_shape_fill_sold不要勾选即可

我看了下16.5没这个选项,我再试试其他的

网友:
学习了,我的16.5有这个选项

网友(2014-09-12):
    没有那个选项是因为补丁的问题 打个新补丁

网友:
    打补丁 删除env

网友(2016-03-11):
引用 网友A:
user preference里面DISPLAY——OPEN GL——static_shape_fill_sold不要勾选即可

    学习了 谢谢

网友(2021-05-12):
    :lol:lol:lol:lol:lol:lol:lol学习一下

网友:
    能不能让静态铜纯色显示,动态铜皮显示斑点或者只显示边框呢。而不是静态铜一起显示边框。

网友(2022-03-17):
    666 又懂得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