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封装设计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3-09-28):
(1)PCB封装的pin脚是否一定要加solder和paste?是否可以在出gerber的时候设置?
(2)如果器件引脚的solder和paste设置与出gerber的时候外扩的尺寸设置的不一致,究竟哪个起作用?
(3)PCB中可以直接修改PIN脚的设置,修改完成之后,如何更新到库?

网友A:
(1)可以不加;可以在PADS的CAM设置设置;如果你想更深入的研究封装设计,不建议不加Solder和Paste,通过生产可以验证你的Solder和Paste设计,你可以以今后吸取很多经验。
(2)这与CAM的设计有关,如果你关联的是TOP层,外扩的就是TOP层的图形,如果关联的是Solder层,外扩的是Solder层图形。
(3)选择器件Save to Libra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不加;可以在PADS的CAM设置设置;如果你想更深入的研究封装设计,不建议不加Solder和Paste,通过生 ...

感谢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