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W功放,0.5W喇叭

楼主(2013-09-29):
NS4890,1W的功放,如果接0.5W的喇叭会怎么样?

网友:
声音失真比较大,只要是不长时间工作应该不至于烧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我自己做的2W输出的耳放 接50mW的耳机 用着挺好的

网友:
就看你是甚麼產品? 而且客戶會不會要求了?
如果客戶要求距離喇叭5公分的時候,音壓強度要達到110db以上,而且又要連續撥放音樂12小時而且是最大聲的情況下,通常0.5W的喇叭會是會燒掉的!

{:soso__14609336019866895700_3:}

网友A:
你1W是在什么样的负载下的数据啊,喇叭阻抗是多少ohm呢?W=U^2/R

楼主(2013-12-01):
引用 网友A:
你1W是在什么样的负载下的数据啊,喇叭阻抗是多少ohm呢?W=U^2/R

规格书上的数据,喇叭是8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