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的时钟频率多大?

楼主(2013-09-29):
大侠们:
请教下:SD卡的时钟频率多大?

网友:
highspeed:25M
low speed:  400K

楼主:
请问下,从哪里看是HIGHSPEDD还是LOW SPEED模式?

楼主:
DDR I/F中的"I/F"是什么意思?请教下,谢谢

网友:
市面上的SD与micor SD的CLK频率一般大多都在25M以内,少部分会在以上的。

网友(2019-07-25):
怎么看是卡支持哪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