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文件转PADS Logic文件

楼主(2013-09-29):
orcad文件转pads Logic文件,(用什么方法可以导入PADS Logic文件里面??)多谢!!

网友:
C:\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Programs\schcvt.exe

网友:
C:\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Programs\schcvt.exe
用这个软件可以把orcad格式转成powerlogic的

网友:
    为毛,我转不成菌

网友:
LOGIC 支持直接导入ORCAD格式原理图的, 但是如果你的ORCAD版本是16.3 以上版本的都要转成 16.2 以下版本才能导入。

LOGIC 目前只支持 ORCAD16.2 以下版本导入。

网友A:
    我现在就很后悔装了orcad16.5,想把原理图转成logic的都不行,想装一个低版本的有不想动了,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就很后悔装了orcad16.5,想把原理图转成logic的都不行,想装一个低版本的有不想动了,太麻烦了。

orcad降一个版本不久可以了

网友:
    pads Logic文件文件转Orcad?

网友:
    转成16.2的是个好办法

网友:
    试过了,转成16.2版本以后,用PADS的转换工具直接转成Logic,会改变OrCAD里面一些重复的网络,转出来没有什么大问题